QPSK调制的射频不发送数据时载波常在吗?

楼主(2022-11-08):
    各位大侠,QPSK调制时射频不发送数据时载波常在吗?如果常在,怎么确定最初开机接收第一个数字信号的值?谢谢。

网友:
    QPSK 四相相移键控就是四相相移调制.和BPSK调制差不多,只不过它有4种相位.将360度分成4分.各个相位角相差90度所以又称正交相移调制.常用的初始相位角可以是0或者45度. 一般QPSK可以看成正交的两路传播,一路I支路,一路为Q支路.正交相移调制(QPSK)特点:调制效率高,传输的频带利用率高,要求传送途径的信噪比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