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温度检测电路希望大家提点意见

楼主(2022-11-08):
电路的功能是在100摄氏度和200摄氏度之间时二极管不亮,但是在100度以下或者200度以上时二极管点亮.传感器是热电偶,采用的是LM 324构成的信号采集和放大电路然后用LM 139构成的窗口比较器.比较电压是由1n 4734稳压二极管和两个可变电阻构成的参考电压电路.

网友:
最后的2个运放输出可以在每个输出放置两个二级管,两个二极管的阳极与led灯的阴极相连;另外最后的两个运放采集信号可以分别加上电阻串联进行

网友:
输出到LED可能有问题:当低于100的时候。LM139-4的输出微低电平,LM139-1的输出是高电平。两个输出直接连接,可能造成短路。当在100-200的范围内,两个输出都是高电平。当大于200的时候,LM139-1输出低电平,LM139-4输出高电平,又可能造成短路。请再仔细分析一下。

网友:
可以一端接地另端接输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