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7064LC68 进行编译, 会出现编译错误!

楼主(2022-11-08):
以前的问题提到, 用 EPM7064LC68 进行编译, 会出现编译错误. 如果编译时, 让系统自动选择器件, 则选中的器件是 EPM7064SLC84, 编译通过. 我查遍手头的资料,并没有发现后者有三个输出使能, 这是怎么回事?望解答.

网友:
事实上在 MAX7000S 上有 6 个输出使能控制信号, 你可以在 MAX7000 的数据手册
(M7000. PDF)第二页看到有这样的说明.
Enhanced features available in MAX 7000E and MAX 7000S devices – Six pin- or
logic-driven output enable signals

网友:
学习硬件描述语言,要突出硬件这一特点,要用数电的思维去思考HDL,而不是用C语言或者其它高级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