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的地址镜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1-08):
    最近遇到地址镜像的问题,但是查到的资料都是只有几根可以交换,那这几根交换的意义大么,如果交换了等长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好处就是正反贴后fanout长度比较短,信号质量比较好

网友B:
    原理图上交换,PCB上都是一组线,该等长还是等长。地址线镜像这个之前做过,没问题。10片表底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上交换,PCB上都是一组线,该等长还是等长。地址线镜像这个之前做过,没问题。10片表底贴。

是只交换图上那几根网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处就是正反贴后fanout长度比较短,信号质量比较好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