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布局时要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22-11-08):
多层板布局时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
多层板布局时,因为电源和地层在内层,要注意不要有悬浮的地平面或电源平面,另外要确保打到地上的过孔确实连到了地平面上,最后是要为一些重要的信号加一些测试点,方便调试的时候进行测量。

网友:
布线方面来说,层数越多越利于布线,但是制板成本和难度也会随之增加。对于生产厂家来说,层叠结构对称与否是PCB板制造时需要关注的焦点,所以层数的选择需要考虑各方面的需求,以达到最佳的平衡。

网友:
    要確認高速線的層面最好上下都有地銅做屏障

网友:
    电源区域划分,对电路模块布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