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问题,如下: RDI Warning 00254: Unimplemented RDI message

楼主(2022-11-08):
在 AXD 调试中,通过从 jtag 接口,连接上 lpc2106,出现如下信息: TKSimulator for ADS, V1.2, 2003/08
Software Supplied by: ZLGmcu
ARM7TDMI-S, Little Endian

在从 file|load imgage...文件,出现两种情况:
1.正常,完全能调试;
2.出现问题,如下:
RDI Warning 00254: Unimplemented RDI message
请问,这是错在哪里 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
可能是电源或其他接插件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
大多数情况都应该是硬件问题,好好检查电路。
是台式机吗?
如果是笔记本请不要使用并口延长线。

可以将ISP短接再进行JTAG连接,试试。
因为如果已经有程序在运行,很有可能干扰JTAG的连接。

网友:
多半是复位有问题,把JTAG拆下来再装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