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蜂鸣器,为什么三极管不在饱和状态?

楼主(2022-11-08):
    我的蜂鸣器的额定电压是12V的,芯片用5V来控制三极管的通断。现在上电三极管导通状态下,蜂鸣器会响,实际测三极管UCE=4.2V,UBE=2.8V,蜂鸣器电压7.8V。但是三极管在饱和状态下,UCE应该在0.3V或者0.6V,请教一下我的电路是不是哪里有问题?还是说我电阻值选错了?我应该怎么去改?
    请教各位,一般情况下,已知VCC、VIN,怎么去计算三极管各极的阻值?

网友:
    R1和R22去掉试试看

网友:
    蜂器和饱和三极管的内阻差不多大,就种情况了

网友:
    1,应该把R1换成二极管,负极接12V,正极接集电极。2,三极管饱和导通的条件是Ib要足够大。DTC143是内置偏压电阻的三极管,使用时不用再外加分压电阻,直接去掉R21、R22。

网友:
    必须满足三极管再饱和状态下,提供足够的工作条件,要不然三极管无法进入饱和输出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