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定电流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2-11-08):
我需要24V降压15V 的降压模块,但是降压模块的额定电流 有什么用,根据什么选择额定电流的大小;
还有如果需要24V 的电源,但是如何选择改用多大其额定电流
希望前辈们指教!!!感谢

网友:
15v你需要多大电流,根据这个电流选 。

网友:
需要24V降压15V 的降压模块,根据15V端需要向外提供的最大电流,并留有一定的余地来选择模块的额定电流的大小。你模块前端的24V电源,也需要留有一定的余量选择其输出电流。

例如,如果15V输出端的负载需要最大2A的工作电流,你应该选择额定电流3A的降压模块。15V3A的输出功率为45W,则24V输入端的功率考虑效率后,大约在50-60W。那么为降压模块提供输入电压的开关电源功率最好大于60W,也就是采用能输出24V/2.5A-3A的开关电源。

网友:
降压模块额定电流取3A,这是输出电流。开关电源取2.5-3A,是因为电压高,模块输入端需要的电流就小。
ED-ED模块的效率,是指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之比,不是电流比,所以60W的输入功率,对付45W的输出功率应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