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7133上电过冲,烧坏MCU,有代替型号吗?

楼主(2022-11-08):
最近在搞蓝牙板子,LDO用的HT7133,使用5V电源没什么问题,使用12V电源很大几率烧芯片,有其他比较稳定的代替型号吗?

网友:
汽车电源最不干净了,GB7637中有个抛负载

网友:
    看一下滤波电容这类元件,还有稳压管。

网友:
    随便买几种封装管脚一样的其他LDO,测试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