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集成块是什么功能?

楼主(2022-11-08):
请问这个集成块是什么功能?

网友:
这是:EPROM/EEROM;用于:电脑存储BIOS信息。

网友:
这个芯片看外观是EPROM(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芯片,是一种断电后仍能保留数据的储存芯片,用于存储单片机的程序代码。

网友:
EPROM芯片可重复擦除和写入,解决了PROM芯片只能写入一次的弊端。EPROM芯片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在其正面的陶瓷封装上,开有一个玻璃窗口,透过该窗口,可以看到其内部的集成电路,紫外线透过该孔照射内部芯片就可以擦除其内的数据,完成芯片擦除的操作要用到EPROM擦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