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一个直方图,纵坐标不从0开始

楼主(2022-11-08):
像图中一样,我想画任务的时间跨度,横轴为任务标号,纵轴为时间,看一个任务从几点执行到几点。

网友:
    试一试 axis tight
或者用 ylim来限制纵轴的范围。

网友:
    v = [1 3 -1; ...%bottom of each element
    12 17 1];   %top of each element
    [K,N] = size(v);
    assert(K==2);
assert(N>=1);
    assert(all(diff(v)>=0))
sq_x = [0; 1; 1; 0; 0];
    sq_y = [0; 0; 1; 1; 0];
    patch(sq_x*0.5 + (1:N)-0.25, sq_y .* diff(v) + v(1,: ), 'b')
    set(gca, 'XTick', 1:N)
这个代码试一试

网友:
    网上找对应的函数。根据函数输入参数就可以直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