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2 DRC出现无网络铜皮报错,短路和开路同时报错!AD20没有这个问题,寻求解决方...

楼主(2022-11-08):
AD22 DRC出现无网络铜皮报错,短路和开路同时报错! AD20没有这个问题,寻求解决方案。

如附件截图,左侧是带散热焊盘的灯珠。焊盘没有网络,为了散热,焊盘旁边做了一块同样没有网络的铜皮。DRC报错两者之间同时开路和短路。比较无语。
         之前的AD20这种情况DRC是不会报错的。

请教大家,这是AD22新版本的BUG还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是否那里可以设置忽略?

网友:
设计规则的间距你看一下,就是和铜之间的距离

网友:
开路可能是因为one pin net,短路是因为nonet的焊盘和track连在一起,这种散热盘可以考虑接地,或者试试看放个TP在这个net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