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怎么实现if语句下嵌套if语句?

楼主(2022-11-08):
    matlab 怎么实现if语句下嵌套if语句? 请求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找出第一行是3,第二行是7,把这一行的第1个数换成10.
    clear all
    clc

    a=[2 3 4 5 6;
   7 7 7 8 8]';

for i=1:length(a)
    if(a(i,2)==7)
            if (a(i,1)==3)
                b(i,1)=10;
        else
                b(i,1)=a(i,1);
            end
        b(i,2)=7;
        end
end这个例子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出第一行是3,第二行是7,把这一行的第1个数换成10.
clear all
    clc

你的程序出问题了,下面是我借鉴你的
    clear all
    clc

a=[2 3 4 5 6;
   7 7 7 8 8]';

    for i=1:length(a)
        if(a(i,2)==7)
       b(i,2)=a(i,2);
         if (a(i,1)==3)
            b(i,1)=10;
         else b(i,1)=a(i,1);
         end
         else b(i,1)=a(i,1);
               b(i,2)=a(i,2);
         end
end

楼主:
    这是我改的,也可以运行,有待继续改进!
clear all
    clc
    a=[2,3,4,5,6;7,7,7,8,8]';
for i=1:length(a);
    if (a(i,1)==3)&&(a(i,2)==7)
        b(i,2)=a(i,2);
            b(i,1)=10;
    else
            b(i,1)=a(i,1);
        b(i,2)=a(i,2);
    end
    end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