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EMS中的辐射抗扰度在180Mhz时,产品的CAN报文不发送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1-08):
    请问EMS中的辐射抗扰度在180Mhz时,产品的CAN报文不发送了是什么原因?# I0 A+ l" E5 ~4 }4 L

网友:
    应该是受到干扰了,是用屏蔽双绞线吗

网友:
    应该是共模干扰太大了,其一可以试试楼上所说,用屏蔽双绞线。其二可以试试用共模电感,或用磁环套入传输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