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交流输入的运放电路应该怎么分析呢?

楼主(2022-11-08):
    如图,输入是幅值为50mv的正弦交流信号,供电信号为正端5v,负端接地,请问应该怎么分析,才能得到这样的输出信号啊??!!

网友:
    感觉这个电路有点问题。单电源供电,同相输入接地了,形成反相放大器。,那么接到反相端的信号必须是小于0V,才可以工作。而现在,信号源的负端接地,正端接到2脚,放大器不会工作的。建议,改为同相放大器,输入信号接到3脚,2脚再传个电阻接地。试试。

网友:
    要看你利用这个信号怎么应用,数字输出需要正负电源给放大器工作,才可以输出数字控制输出信号,如果是供模拟输出的话,单组电源可以输出模拟信号输出。

网友:
    看样子你想把信号电平提升2.5V,如下图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