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接收强度如何换算成场强指标?

楼主(2022-11-08):
    接收信号强度dBm和场强dBμV/m之间有关系吗?

网友:
    所有的信号的传输,都是以电磁波的形式传播的,不要以为空间中传的是电磁波,微带线带状线传输就不是电磁波了,是电流之类的。

网友:
    一般这么换算,阻抗取50欧姆,然后电压的平方除以电阻得到功率值,db的话取对数。
搜到的。不知道楼上说的天线因子是什么,人家问单位换算,个人觉得与天线没什么关系吧。天线增益是DBI,DBD之类的。

网友:
    可以通过
    功率=功率流密度*天线等效面积,推算
E(dBμV/m)=P(dBm)+20log[f(MHz)]+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