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电容和电解电容有何区别?如何看固态电容正负极?

楼主(2022-11-08):
一、固体电容和电解电容的区别

  固态电容器的全称是固态铝电解电容器,与普通电容器(即液态铝电解电容器)最大的区别是不同的介电材料,液态铝电容器介电材料是电解质,固态电容器的介电材料是导电高分子。一些更好的高端点板使用固态电容。众所周知的板爆浆是电解电容器的杰作。这是因为主板长期使用期间,由于过热,电解质受热膨胀,编解码器过热超过沸点一定程度时,会产生爆炸性纸浆,电解质和氧化铝在主机通电时会产生爆炸性纸浆。固态电容器可以完全放弃这些缺陷,具有环境保护、低电阻、长寿命的特点。

      关于如何区分固态电容和电解电容的提示,如果电解电容顶部有“K”或“10”和“T”等形状的压痕槽,则表示是电解电容。否则是实体电容,但这种方法只能应用于识别大多数实体电容。如果是重要的应用程序,请仔细检查。固态电容和电解电容没有好坏之分,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所以大家只要合理应用就行了。

      固体电容器使用导电高分子产品作为介电材料,所以这种材料不与氧化铝起作用,I/O扩展器通电后不会发生爆炸现象。同时,由于是固体产品,当然没有因热膨胀而爆裂的情况。固态电容器具有环保、低阻抗、高低温稳定性、高模式和高可靠性等优良功能,是目前电解电容器产品中最高的产品。由于固态电容特性远优于液态铝电容,固态电容达到260度,具有良好的导电性、频率特性和寿命,适用于低压、大电流应用。主要应用于薄DVD、投影仪和工业计算机等数码产品,最近也广泛应用于计算机主板产品。

  在电气性能方面,固态电容和普通电解电容各有优点。电子最大的优点是不使用液体电解质。这样,受热时不容易发生“膨胀”、“破裂”等现象,寿命长,热稳定性好,适合高频工作环境。后者价格便宜,容量大,内压高。区分固态电容和电解电容的简单方法是检查电容顶部是否有“K”或“”形凹槽。固态电容器没有凹槽,电解电容器在顶部有一个开口槽,防止加热后因膨胀而爆炸。与目前常用的普通液体铝电容相比,固体铝电解电容器的物理区别在于使用的导电高分子电介质材料是固体而不是液体,串行器/解串器如果长期不通电,这种材料不会与氧化铝起作用。开机后,不会像普通液体铝电容器那样容易开机或开机时发生爆炸或爆炸的现象。二、固体电容如何看待正极和负极。

  固体电容器形成阳极内部表面非常薄的氧化铝层,在电解电容器中充当电介质。具有优良的介电常数E和单向特性。与电解质接触时,该氧化膜具有良好的单向绝缘特性。电介质这一特性决定了一般电解量的单向极性应用。

      固体电容器可以用脚判断,长的是阳极,短的是阴极。电容器身上有半色漆的是阴极。固体电解或液体电容器一词是指该阴极的材料。使用电解质作为阴极的优点是电容很大。但是电解质在高温环境下容易挥发和泄漏,对寿命和稳定性有很大影响。固态电容器使用功能性导电高分子作为介电材料,如果长期不使用,不会产生电爆炸的现象。此外,低温下电解质离子移动缓慢,因此无法获得适当的特性和功能,而固体电容器与液体电解质相比,具有环境保护、低阻抗、高温稳定、耐橡胶尼波及、高可靠性等优良特性。

网友:
    高频下电解电容的容量下降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