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kill]-SILKSCREEN SHAPE避开PAD

楼主(2022-11-08):
    Silkscreen Shape避开PAD的skill哪位大神有,求分享

    谢谢!

网友:
    丝印技术,丝印工艺是油墨透过网版的部分网孔后漏印在承印物上,网版其余部分网孔被堵塞,油墨透不过来。印刷时油墨倒在网版上,在无外力作用下油墨不会自行通过网孔漏到承印物上,而当刮板以一定的压力和倾斜角度刮动油墨时,它便透过网版转移到下面的承印物上从而实现图象的复制。

网友A:
    这份skill可以非ETCH shape避开P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份skill可以非ETCH shape避开PAD

    谢谢,希望有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份skill可以非ETCH shape避开PAD

    大佬,没有金币啊,开发开放出来呢.谢谢

网友:
    SHAPE避开PAD

楼主:
    试了一下,挺好的.如果可以避让text就好了,还有PIN1 脚的shape.
    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