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5V电源上尖峰问题

楼主(2022-11-08):
各位老师们请教一下,5V电源上有峰峰值300多mv的尖峰,尖峰宽度200us,会影响电路工作?

网友:
    会不会影响电路工作,那要看是什么电路。如果是充电用,就没什么关系,如果是供单片机用,恐怕需要进一步滤波。

网友:
    你这是买的模块还是自己用IC搭出来的啊,给模拟信号处理电路肯定不行,得加去耦滤波,对数字电路这也不小了。不过也看你怎么测量,示波器测电源输出最好用接地弹簧。

网友:
    基本上是你测量方法的问题
    示波器探头接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