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不用mos管作交流无触点开关呢?

楼主(2022-11-08):
一般都用双向晶闸管做无触点开关,但是既然mos管也有双向导通的特性,那么为什么不用mos作为市电220v交流电的无触点开关呢?

网友:
单个Nmos管,传输正极电压,会有阈值损失!

网友:
关断方式不同,MOS管撤掉栅源电压就要关断,而可控硅需要负载电流为0,然后自动关断。

网友:
晶闸管属于电流型元件而MOS管属于电压元件。

网友:
MOS管一般内部会有个体二极管,效果相当于开关反向并联了一个二极管,所以即使控制MOS栅极信号使得其关断,仍然半个周期在导通。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