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ADS为什么加了地线过孔飞线还在呢?

楼主(2022-11-08):
使用pads为什么加了地线过孔飞线还在呢?

网友:
很多可能。1有可能你把飞线的颜色设置为黑色(connection)。2还有就是你在net中把他给隐藏了alt+ctrl+c,中remove,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重连一下有飞线的地方。

网友:
直接用无模命令“ZU”关闭飞线,就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