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单节锂电池充电,1.5V放电替代干电池-ZCC5600

楼主(2022-11-08):
特性
    内置多档位电压电流调节的线性充电器■ 16V 输入耐压
    ■ 充电电流和充电电压外部电阻调节
    ■ 支持 4.2V/4.3V/4.35V/4.4V 锂电池充电
■ 400mA/600mA/800mA/1000mA 可配置充电电流
    ■ 符合锂电池充电 JEITA 标准,根据电池温度和输入电压智能调节充电电压和充电电流
■ 完善的充电指示,单双灯方案兼容,外部自动识别内置 1.5V/1A 1.2MHz 输出同步开关降压转换器
■ 静态电流低至 2uA+
    ■ 1A 同步降压放电
    ■ 降压效率高达 90%
■ 可定制 2V 输出的版本
■ 完善的保护:过热,短路,过流,过压应用
    ■ USB 冲干电池,替代传统 1.5V AA/AAA 电池
■ 带有锂电池供电和 USB 输出的便携式设备描述ZCC5600 是一款集成降压转换器、锂电池充电管理、电池充电状态指示的锂电池充放电管理专用芯片,为USB 充干电池提供完整的电源解决方案。ZCC5600 充电电流和充电电压可调,支持多种规格锂电池应用,最大充电电流 1A。ZCC5600 充电电流根据锂电池温度自动调节,更加安全可靠。ZCC5600 放电输出 1.5V 或2V 固定电压,默认版本为 1.5V,最高效率高达 93%。待机电流低至 3uA 以内,支持锂电池长时间待机。ZCC5600 集成充电和充满提示,以及电池未连接指示。允许充电口和输出口短接,便于布局不同应用

网友:
    内部 PMOSFET 架构,加上防倒充电路,所以不需要外部隔离二极管。 热反馈可对充电电流进行自动调节,以便在大功率操作或高环境温度条件下对芯片温度 加以限制。充电电压固定于 4.2V,而充电电流可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当充电 电流在达到最终浮充电压之后降至设定值 1/10 时,TP4056 将自动终止充电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