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双路降压恒流调光驱动IC RGB共阳极无频闪调光调色芯片FP7126-FP7127-FP7128

楼主(2022-11-08):
    方案名称
    【舞台灯RGB调光驱动方案】DC-DC降压恒流LED双路调光芯片FP7126,共阳极高辉无频闪调光,调光深度可达万分之一
    描述
    FP7126 是平均电流模式控制的 LED 驱动 IC,具有稳定输出恒流的能力,优秀的负载调整率与高精度的电流控制。不用额外增加外部补偿元件,简化 PCB 板设计。可接受 PWM 数位调光,建议调光频率 0.1kHz~20kHz。
    特色
    高速反应回路
    可接受PWM数位调光
    具有过温保护功能
    短路保护功能
    输入欠压保护
    脚位描述
    应用线路图

    C1:输入电容,电容值依输出瓦数决定,稳定输入电压纹波。
    C2:VDD 稳压电容,建议使用贴片电容(MLCC)。
    C5:输出电容:降低输出电流纹波,改善 EMI 电磁辐射。
    R1:降压电阻,此电阻会消耗较大瓦数,建议采用多电阻并联方式。
    RCS:输出电流设定电阻,建议尽量靠近 IC,降低输出电流侦测误差。
    D1:输出滤波二级管,建议使用萧特基二级管,降低在二级管上的功率损耗。
    Q1:FP7126 输出推 MOS 控制回路电流,此 MOS 需挑选合适的内阻(Rds(ON))与闸极电荷总量(Qg)。
    L1:此电感提供电路回路储能/放能与滤波功能,输出瓦数越大线径要越粗;电感量会直接影响工作频率,需依照工作条件设计合适的电感值。

    Demo测试板

    方案名称
    远翔DC-DC内置MOS降压恒流芯片FP7127,调光深度0.01%,应用于舞台灯/轨道灯调光方案
    描述
    FP7127 是平均电流模式控制的 LED 驱动 IC,具有稳定输出恒流的能力,优秀的负载调整率与高精度的电流控制。不用额外增加外部补偿元件,简化 PCB 板设计。FP7127 可接受 PWM 数位调光,建议调光频率 0.1kHz~20kHz。
    特色
    高速反应回路
    可接受数位调光
    具有过温保护功能
    短路保护功能
    输入欠压保护
    脚位描述
    线路图
    应用条件:
    输入电压 = 58V~72V
    输出LED电压 = 52V
    输出LED电流 = 2A
    调光范围:0.1%~100%
    C1:输入电容,电容值依输出瓦数决定,稳定输入电压纹波。
    C2:VDD 稳压电容,建议使用贴片电容(MLCC)
    C5:输出电容:降低输出电流纹波,改善EMI 电磁辐射。
    R1:降压电阻,此电阻会消耗较大瓦数,建议采用多电阻并联方式。
    RCS:输出电流设定电阻,建议尽量靠近IC,降低输出电流侦测误差。
    D1:输出滤波二级管,建议使用萧特基二级管,降低在二级管上的功率损耗。
    L1:此电感提供电路回路储能/放能与滤波功能,输出瓦数越大线径要越粗;电感量会直接影响工作频率,需依照工作条件设计合适的电感值。

    标题
    【0.01%深度磁吸无主灯调光调色芯片】RGB共阳极PWM无频闪调光轨道灯电源方案 远翔LED降压恒流驱动FP7128
    描述
    FP7128是平均电流模式控制的 LED 驱动 IC,具有稳定输出恒流的能力,优秀的负载调整率与高精度的电流控制。不用额外增加外部补偿元件,简化 PCB 板设计。可接受 PWM 数位调光,建议调光频率 0.1kHz~20kHz。
    特色
    高速反应回路
    可接受数位调光
    具有过温保护功能
    短路保护功能
    输入欠压保护
    调光深度0.1%以下
    脚位描述

    降压型应用电路
    应用条件:
    输入电压 = 58V~72V
    输出LED电压 = 52V
    输出LED电流 = 2A
    调光范围:0.1%~100%
    C1:输入电容,电容值依输出瓦数决定,稳定输入电压纹波。
    C2:VDD 稳压电容,建议使用贴片电容(MLCC)
    C5:输出电容:降低输出电流纹波,改善EMI 电磁辐射。
    R1:降压电阻,此电阻会消耗较大瓦数,建议采用多电阻并联方式。
    RCS:输出电流设定电阻,建议尽量靠近IC,降低输出电流侦测误差。
    D1:输出滤波二级管,建议使用萧特基二级管,降低在二级管上的功率损耗。
    L1:此电感提供电路回路储能/放能与滤波功能,输出瓦数越大线径要越粗;电感量会直接影响工作频率,需依照工作条件设计合适的电感值。
    Demo板应用参数
    应用参数:DC TO DC输入48V;输出36V 20W,调光深度千分之五,多路使用的情况下可过EMI,PCB空间尺寸小好布局。

    方案实际应用
    FP7126-FP727-FP7128规格书资料

网友:
    通过调节外置电流检测电阻的阻值,来设置流过 LED 灯的电流,支持外加电压线性调光,流过 LED 灯的电流可从几十毫安到2安培变化。这是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