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如何把电路融入天线的3D模型中仿真最终的效率

楼主(2022-11-08):
    3D天线模型建立之后,仿真出其S1P和效率,然后在电路中做一下匹配,得出最新的S1P;这时候如何把这个新的匹配调到3D模型的仿真结果中,看其效率?

网友:
    要么把电路画进MWS整体仿真。
    要么用MWS+DS。

网友:
    把电路画进MWS中仿真的结果与用电路仿真的结果相差很大啊!
    修正一下,我说的电路仿真指的就是DS。
在DS中得出最新的S1P,这时候如何把这个新的匹配调到3D模型的仿真结果中,看其新的效率?
    或者说有办法把电路画进MWS中,使其仿真结果比较接近DS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