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S1117-3.3输出电容的大小和种类的选择

楼主(2022-11-08):
我看到过输出电容选择,其中有104和10uF(手册),104和22uF钽电容,104和100uF, 104和330/10V电解电容等,请问大电容的容值如何选择?电容的种类如何选择?有什么技巧和经验吗?

网友:
一般去耦电容的容量选取原则:
100M以下轻载:0.1uF,重载或存在较大低频噪声的可加并1-10uF的电容,介质材料选择陶瓷或钽为宜;
100M-1000M:前述+100-1000pF(+10pF),括号内根据频率的高限选择是否需要,小电容的介质选择必须是高频陶瓷,早期则多用云母,
1G以上:前述+1-10pF,介质最好选择高Q微波陶瓷材料。

高频重载时必须用多个小电容并联切不可直接用大电容。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选用铝电解电容10v220uf。

网友:
我这边貌似是0.01UF 0.1UF 1UF 并联三个。

网友:
负载越重的话,电容容量需要大一点好,考虑成本的话用电解电容,最好用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