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kill]获取不规则形状的中心坐标

楼主(2022-11-08):
    各路神仙大佬,请教有没有一种skill可以抓取不规则的中心坐标呢?
    比如一条LINE,多边形的LINE,异形SHAPE等.

网友:
    你可以编辑一下封装,中心点根据你的需要自己设置位置

网友A:
    点击file-export-placement... 如图。

    弹出窗口中,勾选“body center” 如图。

    点击export,如图。

    等待生成完毕。
    此时,生成出来的文件,就自动定位到器件中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file-export-placement... 如图。

    弹出窗口中,勾选“body center” 如图。

    大佬,有点跑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不才, 提一個指令, 參考一下.

    axlDBAltOrigin

    感谢大佬拔刀相助.

楼主:
    大佬,你这个是整套skill?还是单独的?

网友(点评):
他只是秀他整套的其一,.

楼主:
    大佬,可以分享你这个skill?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可以分享你这个skill?

    这个是集成绑定的

楼主:
    可以商量,要怎么获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