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一下图中的电路逻辑

楼主(2022-11-09):
这是一个供电图,不知它的逻辑是什么

网友:
没啥逻辑啊 电源经过共模电感,然后到防反接MOS 输出滤波

网友:
    插入后延时打开MOS管给到后面供电

网友:
    这个感觉是防反接的电路,电源接反了,MOS是不导通的。

网友:
    PQ12的作用是防止电源的输入正负颠倒。

网友:
    PQ也不是防反接的吧,我咋觉得本意是软起动呢 !

网友:
    外界的输入经FL1共模电感后由PQ12 MOS管做控制输出而已,后面的电容是用来做滤波的,最终采用的是DC_IN+电压。

网友:
    原理很简单,其中PQ12工作在饱和区,当输入电压分压低于Vgs阈值时,PQ12会断开,高于Vgs阈值时PQ12会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