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ARM的问题!SDT、中断的宏、时钟节拍优先级

楼主(2022-11-09):
请教几个问题: 1.移植中底层接口里的__swi 关键字在 SDT 中能用吗
2.为什么在勘误文档中时钟节拍服务子程序里去掉了开中断及关中断的宏
3.时钟节拍中断的优先级应该设为最高吗

网友:
第一点:不知道啊,可以看一看软件自带文档。
第二点:因为中断服务程序中肯定是关中断的.
第三点:不必设置最高.

网友:
RTOS系统运行必需要有时钟,FreeRTOS可以选择SysTick或TIM作为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