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信号接上驱动脉冲变压器后驱动信号周期性丢失,以及占空比减小

楼主(2022-11-09):
求有经验的大佬帮忙想想,拜谢
电路情况:
UC3825搭建的半桥电路,想用脉冲变压器隔离驱动半桥的上下管,电路如图所示,变压器是30:30:30,EE13磁心.。
出现问题:
还没接主电路,在调试控制电路的时候出现了下面问题:在接变压器前芯片已经能够正常开环输出可调占空比的驱动信号,但是在接上变压器后,芯片的输出驱动信号开始周期性的出现消失,然后将有信号的那一段放大后发现此时的占空比也远小于未接变压器时的占空比。

网友:
隔离变压器的输入阻抗,与驱动电路的输出阻抗,可能不相配。

网友:
在UC3525的资料中看到,UC1525输出是变压器的。在UC3825中,是不是也这样?试试一下。

网友:
你的电路中,T2的1-3之间,也没有看到线圈放电回路呀。并上电阻100欧姆2瓦,试试。或者1-3之间带中间抽头,接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