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读取BQ40Z50电池信息

楼主(2022-11-09):
现出现问题,pic上测量SDA、SCL均为高电平。又或会出现这样的波形

以下是相对应的程序:

是主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A:
看样子是没有应答,查一下地址是否正确,连线是否接触不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没有应答,查一下地址是否正确,连线是否接触不良 。

地址是对的写0x16 读0x17.刚开始以为是没有共地的原因,与电池端共地,短暂出现了方波。但之后又是上图波形。

网友:
短暂出现的方波应该是主机发送的地址匹配,然后没有匹配上,再找找原因。看下I2C的速率主从机是否匹配。或者电池是否有除了地址匹配还有密码匹配?必须写几位的密码位,等等,最好看下电池的s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