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整改求助

楼主(2022-11-09):
之前求助过新项目的EMC整改,现在又有了新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忙指导一下方向undefined
在测试放电岛放电时,离产品最近的一个放电岛没有过,离产品比较远的两个放电岛测试过了。(±6KV,CLASS A要求)
在现场确认了一下,是由电源线束传导进去的干扰,通过增加磁环可以解决,但是不想增加成本,想通过layout的方式来改善。(共模电感也不想增加)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怎样改善,是否可以通过增加各网络之间的间距等方法,谢谢!

网友:
    已经确定是“由电源线束传导进去的干扰”
想通过layout的方式,共模电感也不想增加,这个不好解决
    EMC整改非常注重源头,源头是什么,确定是电源线束?

网友:
    如通过PCB重新设计,周期长,需要反复调试验证,成本包括时间成本也不低
还有个方法,可以试试,切除干扰传导的途径就是将干扰向外传递的路径切断,让干扰无法向外干扰,也就是我们常用的滤波,屏蔽等方法。

网友:
    是电源耦合的话,改PCB是解决不了问题的。PCB设计不良会导致辐射干扰耦合,而传导干扰只能通过阻绝或疏导来解决。可以试试在电源线上加外扣式磁环,如果怀疑是临近信号线辐射耦合干扰,可以拉开距离做测试,同时加强敏感信号回路的去耦。

网友:
    layout不是万能的,layout只能解决板级的问题,emc是系统问题,你的接地都接好了吗,都做到良好搭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