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ltium designer不知道被怎样设置了

楼主(2022-11-09):
我的altium designer不知道被怎样设置了,我单击一个元件不能选择这个元件了但是单击还是能拖动,请问这要怎样设置才能选定元件啊?

网友:
选不到是因为很多元件或者线重叠在一起了。

网友:
极有可能是选中了 Preferences-PCB Editor-General-Shift Click To Select,不要勾选就可以了,否则按着Shift才能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