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大赛] 电子设计大赛点阵电子显示屏(A题)

楼主(2022-11-09):
1.设计任务………………………………………………..4
1.1基本要求………………………………………………………….........4
1.2发挥部分……………………………………………………………….4
1.3创新部分……………………………………………………………….4
2.方案论证与比较………………………………………5
2.1 显示部分……………………………………………………………….5
2.2 数字时钟……………………………………………………………….5
2.3 温度采集部分………………………………………………………….6
2.4 芯片选择……………………………………………………………….6
2.5 闹铃方式的选择……………………………………………………….6
2.6 止闹方式的选择……………………………………………………….6
2.7 串口通讯芯片的选择………………………………………………….6
3. 总体方案……………………………………………….7
3.1 工作原理……………………………………………………………….7
3.2 总体设计……………………………………………………………….7
4.系统硬件设计…………………………………………7
4.1  AT89S52单片机最小系统…………………………………………...8
4.2  温度测量模块………………………………………………………...8
4.3  时钟模块……………………………………………………………..8
4.4  键盘模块……………………………………………………………..9
4.5  LED点阵显示模块………………………………………………….10
4.6  电源的选择………………………………………………………….11
4.7  PC机通讯……………………………………………………………12
4.8  整体电路…………………………………………………………….12
5.系统软件设计………………………………………….7
5.1  主程序流程………………………………………………………….13
5.2  扫描子程序………………………………………………………….14
5.3  时间程序…………………………………………………………….15
5.4  PC机串口通讯程序…………………………………………………15
5.5  亮度调节程序………………………………………………………16
5.6  温度程序…………………………………………………………….17
6.测试与结果分析……………………………………...17
6.1  基本部分测试与分析……………………………………………….17
6.2  发挥部分测试与分析……………………………………………….18
6.3  创新部分测试与分析……………………………………………….18
7.设计总结……………………………………………...18
8.参考资料……………………………………………...18
LED大屏幕显示系统,以AT89S52单片机为核心,由键盘显示、录放音模块、光电开关、温度采集、定时闹铃、LED大屏幕显示等功能模块组成。基于题目基本要求,本系统对时间显示和大屏幕显示进行了重点设计。此外,扩展单片机外围接口、温度采集、非接触式止闹、滚动屏幕显示、语音报时等功能。本系统大部分功能由软件来实现,吸收了硬件软件化的思想,大部分功能通过软件来实现,使电路简单明了,系统稳定性大大提高。本系统不仅成功的实现了要求的基本功能,发挥部分也得到完全的实现,而且有一定的创新功能。

电子设计大赛点阵电子显示屏(A题).pdf

网友:
点阵 LED 显示屏作为一种现代电子媒体,具有灵活的显示面积(可任意分割和拼装)、高亮度、长寿命、数字化、实时性等特点。

网友:
学过了 LED 小灯和 LED 数码管后,学 LED 点阵就要轻松得多了。
一个数码管是 8 个LED 组成,同理,一个 8*8 的点阵就是由 64 个 LED 小灯组成。

网友:
点阵 LED 点亮原理还是很简单的。大方框外侧的就是点阵 LED 的引脚号,左侧的 8 个引脚是接的内部 LED 的阳极,上侧的 8 个引脚接的是内部LED 的阴极。从而形成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