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那些常用元件的选型方法?

楼主(2022-11-09):
单片机系统那些常用元件的选型方法?类似驱动蜂鸣器的三极管是怎么选型的?稳压管5v转3.3v那个?求类似的常用电子元件的选型方法或者书籍?

网友:
没什么固定方法。

网友:
你把需求参数电压、电流等关键参数说出来,找一个供应商,他直接会给你推荐。

网友:
5转3LM1117 蜂鸣器分有源和无源,三极管嘛,太多了找个适合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