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解决下,汽车12v 氛围灯转出来3根5v的

楼主(2022-11-09):
汽车12v 氛围灯转出来3根5v的 现在有一根需要转12v(必须要通过氛围灯出来这根)因为有需要改装 但是不太会电工 某宝上这个接上去可以吗?
麻烦各位了

网友:
直接从电瓶上引出12V,不成吗?为什么再转换。

网友:
需要12伏电压的话直接接电瓶上(加上合适的保险丝)即可,若要经过氛围灯升压到12伏电压的话升压的电流可能不会太大,看你要带多大负载,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可以通过氛围灯出来这根线带动继电器后有继电器常开触点控制12V电压,就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网友:
如果你只是调试用的话,可以这样做,你只要确定好DCDC模块的输入电压范围以及输出电流能力是否满足你的需求即可其次你还需要引出一个地线。如果是奔着量产的目标取得,某宝买的模块那风险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