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线后生成的时序报告文件中,可以看到延时的一些报告

楼主(2022-11-09):
在布线后生成的时序报告文件中,可以看到延时的一些报告,对于某条时序报告,如何定位其对应的语句呢?特别是当完全使用语言方式输入时,生成的网表中大量的为N**形式,无法看懂其含义。

网友:
大多数合成器是会以某种扩展名来保存信号名称, 这些扩展名通常是连接到最初的名称末尾的字符串. 使这些名称在很多情况下仍然相关. 至于那些像 N***一样奇怪的网表名称, 是由合成器生成的信号, 而且可能不会在最初的源代码中有副本.

网友:
在FPGA设计中, 约束一定要做好, 一定要覆盖所有的路径, 时序报告要通过。切记。。

网友:
出现 没有规律的随机问题, 基本上可以怀疑是硬件设计的问题, 最应该先做的事情,应该是 检查是不是电源问题 或者 芯片的电压参数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