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层板中需要设计电源平面吗?

楼主(2022-11-09):
请问在多层板设计中经常会用到电源平面,可是在双层板中需要设计电源平面吗?

网友:
    有条件的话优先设计地平面

网友:
    很难,因为你各种信号线在双层布局已经差不多了!没有多少剩余的空间

网友:
    有肯定是最好的,没有那就包地处理吧。

网友:
    很难的,就只有两层而已啊!包地就行了!

网友:
    电源平面分割要尽量保持规则,不允许有细长条及哑铃形分割。

网友:
    基本没什么用,很难控制阻抗

网友:
    电源用走线就行了,最好是有地平面

网友:
    两层板走线尽量只在一面走,保持另一面的地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