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汇编中的中括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11-09):
ARM 汇编中的中括号是什么意思 比如下面的例子中括号是什么作用呀

[ PLLONSTART
ldr r0,=PLLCON
ldr r1,=((0xe8<<12)+(0x4<<4)+0x2)
str r1,[r0]
]

网友:
等效于:
IF PLLONSTART
ldr r0,=PLLCON
ldr r1,=((0xe8<<12)+(0x4<上电->启动 AXD.

网友:
如果第一句为真,则以下的符号定义有效。
还有另一种方式
[条件语句
符号定义1

符号定义2
]
意思是如果条件为真,符号定义1有效,否则符号定义2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