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控恒流源电路负载增大输出电压下降是为什么?

楼主(2022-11-09):
压控恒流源电路负载增大输出电压下降是为什么?

网友:
恒流源是电流恒定而电压变化呀!

网友:
若是纯直流恒流用431+场效应管很容易达到精准恒流;若是控制开关电源,这样的结果只能说明电路出现问题。

网友:
可能是超过了电路的负载能力

网友:
如果只是电路负载增大输出电压下降的话,说明该电源的有效功率明显不足,增加该电源功率试试看,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