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锯齿状得曲线,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11-09):
哪位大神帮忙看下,这个锯齿状得曲线,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采样点是不是太多了,你设了多少采样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点是不是太多了,你设了多少采样点?

100个采样点。

网友:
你这个是原理图仿真还是layout仿真啊,
如果是原理图,那就不晓得了,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你可以尝试着改下采样点,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要是结果正确,不必太苛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