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89c52的CH340C 不能正常下载。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楼主(2022-11-09):
电脑可以找到CH340C的驱动,正常。但下载时,89c52断电后,STC-ISP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网友:
ST89c52的CH340C 不能正常下载。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这个情况要看看,操作流程是否正确?

网友:
串口下载:1.操作方法是否正确  2.芯片设置是不是正确  3.TX 和 RX有没有接反(正常情况下芯片的RX-CH340的TX,芯片的TX-CH340的RX) 4.CH340和MCU是否连接稳定。

网友:
    RXD数据线上需要串联一个330欧姆的电阻,不然冷启动的时候,串口线会跑到单片机里面去,让单片机无法冷启动 所以一直握手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