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段代码between的用法

楼主(2022-11-09):
    % function amat=event_hyp(seis,t,x,0.4,700,v,1,3)

    v=2000;
dx=10;
    dt=.004;%basic model parameters2
    x=0:dx:2000;%x axis3
t=0:dt:2;%t axis4
seis=zeros(length(t),length(x));
eis=event_hyp(seis,t,x,.4,700,v,1,3);
    flag=1;aper=3;
    tnot=0.4;
xnot=700;
    amat=zeros(2000,2000);
amp=1;

f(nargin<8)
    %         flag=3;
nd
f(nargin < 9 )
%         aper = inf;
nd

    v=v/2;

    %loop over columns
    [nsamp,nc]=size(amat);

    dt=t(2)-t(1);
tmin=t(1);
for k=1:nc
        xoff=x(k)-xnot;
        if(abs(xoff) < aper)
                tk = sqrt(tnot^2+(xoff/v)^2);
                a=amp;
                    if(flag==2)
                            a = tnot*a/tk;
                    elseif(flag==3)
                        a = tnot*a/(tk^1.5);
                    elseif(flag==4)
                        a = tnot*a/(tk*tk);
                    end
                    ik=(tk-tmin)/dt+1;
                if( between(1,nsamp,ik) )
                            ik1=floor(ik);
                            ik2=ceil(ik);
                            if(ik1==ik2)
                                    amat(ik1,k)=amat(ik1,k)+a;
                            else
                                amat(ik1,k)=amat(ik1,k)+a*(ik-ik2)/(ik1-ik2);
                                    amat(ik2,k)=amat(ik2,k)+a*(ik-ik1)/(ik2-ik1);
                        end
                end
            end
end
    figure(1);imagesc(amat);colormap gray

    在这段代码里面的between用法是不是有些不正确,因为是学习代码所以不太懂,问问大家

网友A:
    确实用错了。between函数参数类型应该是datatime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用错了。between函数参数类型应该是datatime类型。

    请问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
    if (between(1,nsamp,ik),这个位置就是if的一个判断逻辑嘛。
    问题是你要想知道怎么改,你首先得知道这个位置的判断逻辑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