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电专业BIM应用时,为什么要将管网用不同的颜色表示?

楼主(2022-11-09):
机电专业BIM应用时,为什么要将管网用不同的颜色表示?

网友:
在做项目建模的过程中,通常会赋予不同类型管道不同的颜色,方便区分修改,例如不同系统的管道,用颜色来区分属于哪个系统。

网友:
机电团队使用BIM数据来检核管网尺寸并且与建筑师协调空间问题。

网友:
因为机电管网相对复杂,根据功能、系统等对管网进行分类,结合BIM工具用颜色加以区分,减小错误产生的概率。最终提升建筑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