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值取的过小,会无输出吗?

楼主(2022-11-09):
DC BUCK电路中,按照IC规格书给的公式计算需要10uH,实际只选4.7uH电感,在50%负载的时候,插上电,居然无输出电压了。
当空载上电时,输出电压正常。
实际调试把电感改成33uH,满载上电都是正常的。
这是因为电感值取小的问题吗?

网友:
电感小,带载上电启动时可能会触到OCP点。
加大软启动时间或EN分压VIN上升足够高再启动可以解决。

网友:
    DC BUCK电路 _ 电感 宜大 不宜小 ,尤其是 高电压 的 DC 转换器 。

网友:
    电感的大小要根据电路参数来计算的,不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