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MS怎样在圆波导内壁插入一系列销钉呢

楼主(2022-11-09):
    销钉均匀围绕圆波导内壁一周,指向圆心,这个怎么用CST  MS(我用的是MS)处理?$ I( o- m: H6 E

网友:
    先建立一个小圆柱作为销钉,然后以你的圆波导圆心为中心,rotate那个小圆柱销钉,用copy操作,输入角度和个数即可。你可以先做个简单的模型尝试一下。

网友:
    用copy操作,输入角度和个数即可。这里的角度和个数建议用参数输入,便于后续的模型修改,只需要修改参数,便可以快速更快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