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需要天线阻抗匹配?

楼主(2022-11-09):
什么时候需要天线阻抗匹配?环形天线的等效参数怎么得到

网友:
通过串+并联电感或电容即可实现由圆图上任一点到另一点的阻抗匹配

网友:
手机天线是双频的,对其中一个频点匹配,必然会对另一个频点造成影响,因此阻抗匹配只能是在两个频段上折衷。

网友:
在拥有功能强大的软件和高速、高性能计算机的今天,人们会怀疑在解决电路基本问题的时候是否还需要这样一种基础和初级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