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Layout的显示控制点击没有反应

楼主(2022-11-09):
    大神们,
显示控制点击后,没有出现窗口,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问问题  请图文并茂

网友:
    你在菜单栏里可以直接找到display control 或者可以用右键画个L也可以出现,没有的话看看有没有任务栏组拦了你

网友(2023-03-13):
引用 网友A:
重装吧

重装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吧

    要把之前安装的文件都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