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二极管的最高工作频率由什么因素决定?

楼主(2022-11-09):
请问二极管的最高工作频率由什么因素决定?

网友:
这是根据PN结的百结电容等到的结果,点触型二极管接度触面积小,PN结结电容小,也就是说截止频率高,动态电阻小。而也知正因为面积小,其PN结内的载流子道浓度就低,通过的电流也大不了。反之面结型二极管性能相反。所以点触型版可以用于权高频检波,面结型可以用于整流。

网友:
如果结电容太大,工作频率高不了。因为频率越高,电容的阻抗越低,信号都从电容直接过去了,二极管失去了反向截止的作用。

网友:
结电容和反向恢复时间,都会影响二极管的最高工作频率。具体由谁决定,那看谁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