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70mhz收发模块工作电流会随着同轴电缆的长度变化

楼主(2022-11-09):
    最近做了一个470mhz收发模块,天线连接部分用同轴电缆连接至弹簧天线,在测试时工作电流会随着同轴电缆的长度变化,求帮助。

网友:
    天线部分接地要接好了

网友:
    我认为是天线匹配不好。如果天线不是50欧姆阻抗,那么会随着同轴线缆的改变而改变发射输出阻抗,从而改变功率,引起电流变化。

网友:
    可能是天线和发射机的匹配不好。如果天线端口和发射机是50欧姆阻抗,那么也会随着同轴线缆的改变而改变发射输出阻抗,从而改变功率,引起电流变化。
系统仿真 ;看多长电缆合适;对地加可变电容调试

网友:
    天线没有匹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