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fpga开发板驱动无线网卡通信?

楼主(2022-11-09):
    如何用FPGA开发板驱动无线网卡通信?% ~" j3 S- E% o- `

网友:
    两块FPGA之间通信的前提是二者之间有连线,如果是低速的通信,可以飞线将两个FPGA连接起来

网友:
    两块FPGA通信一定需要分配好引脚,是否需要同步要看设计,一般高速的通信信号是由FPGA内部的PHY完成,不需要额外做同步逻辑,低速的通信信号是用户自定义的,有些设计需要同步,有些设计不需要。